[维修求助]
苹果5s主板断裂

楼主(2017-07-28):
机器摔过不开机屏幕无显示,夹电不漏电触发后电流定250毫安不开机屏幕无显示,更换u2  u3后夹电可以开机屏显正常。现在故障不联机充电无反应不显示充电图标HOME键无反应,待机电流250毫安有时电流线上跳动在1.5a和250毫安之间跳动。以前没注意今天检查发现尾插盘边上主板有断裂残缺这机器还能修吗?论坛的朋友帮忙出出主意万分感谢!

网友:
真是严重,有高手再就可以补线飞线

网友:
现在都差不多10层板,不好修吧。。。

网友:
图纸伺候,看能不能补完线!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这可能只是练水平哦。修好能用多久啊。。

网友:
这不能修好了吧,太严重了

网友:
这么严重,够呛能修了吧?放弃吧

网友A:
干嘛一定要修呢 ,如果线多了就不用弄了,直接搬板吧

网友B:
如果涉及到多重信号线,那根本没修的意义。还不如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一定要修呢 ,如果线多了就不用弄了,直接搬板吧

手里没有ID板,这手机有锁屏密码不联机不知道有没ID。
我是新手,电路图什么的看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涉及到多重信号线,那根本没修的意义。还不如搬板

主要是我看不太懂电路图不,不知道断掉的这块都相关联什么地放能修好更好,修不好也得能明白断掉的线路都和那些件相连以后遇到问题好解决。

网友:
这是什么位置的啊  开机看下有什么故障吧  实在不行就搬板  5s  还是非常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看不太懂电路图不,不知道断掉的这块都相关联什么地放能修好更好,修不好也得能明白断掉的线路都 ...

这个你去迅维网校看看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 ... ;orderBy=studentNum

网友:
大师级人物在哪啊

网友:
搬板吧。这种搞出来机会不大,如果有每一层的图可以试试。要不然修好机会不大。

网友:
直接报废吧,这个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都缺了一块去了,这么严重,而且接口座子附近,飞线难度大啊

网友D:
维修不胜搬板,你有接线的水平时间,已经搬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不胜搬板,你有接线的水平时间,已经搬完了

手里没有ID板子,这机器是网上收的,现在有屏幕有锁不知道ID登没,要是有ID就白搬了。

网友:
我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老司机带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