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20968RB画面偏移调整不到正常状态

楼主(2017-07-28):
收到一台海尔HT-20968RB画面偏移到右侧,自动调整不管用。
1,恢复出厂状态无效。
2,考虑到按键不管用会是程序或按键记忆芯片的可能。
3,刷程序后无效,清空按键记忆芯片,重新恢复出厂状态解决。
希望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同学可以借鉴、。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
清空24芯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
清除记忆芯片是用编程器吧 芯片擦除吗?

网友:
量记忆芯片

网友:
                          是那个24 开头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