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7-07-28):
今天我在弄了个a88的板子  开机不显示  插上诊断卡 显示00   把cpu拿下来清下灰  因为他cpu周边灰多 清玩灰还是不行  看了下cpu电压正常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bios被动过  被装反了  把它调过来 开机了

网友:
难道是上家刷好了BIOS,然后上反了,然后,楼主挣了钱。

网友:
bios 装反了,这活简直是捡钱啊

网友:
上家是不忍心看你妹生意 故意给你找点活干 要不是就是考验你呢 后期有大活 先那个小的考验你  楼主别收钱 实话实说

网友:
芯片装反了,你的运气真好呀,哈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经验            很厉害

网友:
装反很烫的,没有烧运气不错!!!!!

网友:
芯片装反了,你的运气真好呀,开机bios芯片也热的烫手

网友:
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也是刷BIOS刷好的  感谢楼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