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不亮

楼主(2017-07-28):
此机器拿来老是掉电,后来是CPU电压没出来,换了一个全新的ISL95831,但不知道总么搞的,把CPU供电芯片的46脚焊盘搞没了,现在不管装不装CPU,都出1.1多付电压,但PG信号根本没出,我担心是不是46焊盘没了,导致的,但看点位图46脚又看不出跑哪里去了

网友:
没有线捅出去吗,是不是空脚

网友:
看下芯片图纸不就知道了   有些是空脚  没啥用

网友:
论坛里有这个芯片的解释的,看下这个脚位的作用

网友:
装不装CPU 都出电,重点查95831啊,以及周边电路。都有明显掉脚,还不补?

网友:
找一个95831的PDF看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