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楼主(2017-07-28):
接客户一台联想主板,开机不亮 测试除了CPU_VDD没电压外 ,其它的电压都正常,打开图纸 找到NCP1587DR2G芯片,7脚应该是开启,搜索CPU_VDDP_VDDR_EN看是谁给它的 ,是通过这个D41过来的,VRM_PWRGD测试有5V ,二极管负极没电压 打组值也是正常的 ,麻溜换了个二极管 也是不行,以为是NCP1587DR2G芯片把他拉低了呢,换了个芯片也不行,但是把芯片拆了 D41负极有5V 看来还是NCP1587DR2G这一块把他拉低了,重点查NCP1587DR2G周围的贴片电容 测试没有短路的,就测试7脚所链接的电阻电容 测试都是OK的,那就郁闷了,还是老实的慢慢的查电阻吧,当查到R415时候 感觉两端没组值,感觉不正常,找了个1R08的电阻换上OK了,到此结束,,,

网友:
CPUVDD 是撒子玩意 ? 2.5V 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