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短路秒杀

楼主(2017-07-28):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Y470大短,报价,留机维修先看看有没有前人经验,一查还真有,先借鉴下前人的经验,说是Q68附近的电源击穿短路
遂拆机测量,我去,真的短路,老虎钳拆电容,上电源电压正常电流上到1.2A稳定

好了,亮机测试了,前人经验真好,可以秒杀,也证明这是一个通病,望兄弟们参考

网友A:
大短也需要查、、、烧一烧不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接口附近的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直接上烧鸡大法呗,三两就出来了

网友:
送钱的·· 烧一烧  多舒服 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屏接口电容,还是就是U11也容易坏,修过几台,不过最近一台没有搞定,U11烧了个洞,全部搞定后,转换电压有了,Q121也有电了,电流也跑到1.3A,就 是不亮机。最后换板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接口附近的那个电容短路了    遇到好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呀,捡钱啦,哈哈
。。。。。

网友B:
大短路的电容被击穿的还是比较多的,呵呵,多数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的  大多数短路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大短的问题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碰到了还是试着修修,修着修着以后这类问题不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
前辈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多看贴子,有好处。

网友:
屏接口那边的大电容  通病了

网友:
难道你把电容拆了你去看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挂吗  我 这里这个机器 短路了保护隔离管必挂

网友:
这个是通病。。已经修过很多这样的了,

网友:
这机器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呀,直接上老虎钳,不怕把板了焊点搞坏吗

网友:
这个真的是通病了,修了好多了,送钱机

网友:
这些送钱的机子。。。越来越少了  。。

网友:
果然是秒杀

网友:
联想的Y系列很多都是电容短路,不是风扇附件就是屏附件

网友:
学无止境这就是我们要的。。。这种短路不烧管么??

网友:
老虎钳。。   太暴力了吧

网友:
楼主太暴力了吧,老虎钳拆电容,

网友:
楼主捡钱了,Y470一般都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种Y470不是通病吗?在屏线接口旁的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也需要查、、、烧一烧不就出来了

不用烧,直接找到Q68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的电容被击穿的还是比较多的,呵呵,多数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这个电容外表已经被烧黑了,万用表测量直接短路

网友:
显卡反面有个mos 管也有通病,以后注意。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接口的电容是通病,已修多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了,一定看下

网友:
楼主厉害 修得很快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是有好几个通病的/。。。。

网友:
大短路,还是通病,楼主捡钱成功 恭喜。换做我也不会去烧鸡,最块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