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6外接正常内接无显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HPg6开机没有显示 外接有 然后一看AMD的以为吹下显卡就好了  结果吹了显卡还是没用   外接有   突然我就方了 看后打开图纸看了下屏接口处1-2角不出信号 追查到1-2脚来源是3.3V供电经过一个转换芯片来的  转换芯片供电有  开启信号接地  一路追踪发现ANX3110坏  换掉开机亮屏

网友A:
要是我,我就直接接线了。把线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就直接接线了。把线飞过去

飞过去好不了

网友:
修得相当快啊

网友:
老哥 只是你看我的帖子比较快   我吹显卡植显卡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网友B:
EDP 转化 LVDS  IC 爆掉。。。 修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P 转化 LVDS  IC 爆掉。。。 修过几台了。。。。。。。。

这个芯片的确容易坏 今天我才修了个ASUS的  外接正常 内接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