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20开机无显,求思路

楼主(2017-07-28):
hp pavilion 20开机无显,求思路,换了内存开机有中跳变,明显过了内存,测试内存总线上有波,怀疑显卡,上BGA还是一样,然后刷了3个BIOS,故障依旧,接下来订了个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真不知道如何搞了,有同行修过这机吗,
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有没有屏接口转换芯片?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插键盘有没有大小写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体机啊。,可以排除一下屏

网友:
显卡的供电,复位,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