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偶尔掉电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ACER 4750G偶尔掉电,问客户机器什么问题,客人说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用,不太清楚了。。。留机,拆开机器后发现进水, PU4001已经发霉, 更换PU4001后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问题比较明显  要是别的问题 壳就不好查了 关键是解决问题了 收钱喽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明显  要是别的问题 壳就不好查了 关键是解决问题了 收钱喽

                               运气比较好

网友B:
你这运气不错啊,碰到这样的机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运气不错啊,碰到这样的机子 ·····

接到机器的时候可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

网友C:
那是给什么供电的?保护隔离那里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修起来还是很费劲的,给了一个我们很好的思路

网友D:
隔离MOS管  爆掉了?????

网友:
客人都说放好久没有用 那肯定有意外收获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运气真够好的,发霉的隔离管

网友:
进水机不是很复杂的么、、楼主好手气啊、

网友:
楼主简单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MOS管  爆掉了?????

                                     没有爆,不良

网友:
这种又是捡钱的故障。为什么我老是遇不到这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给什么供电的?保护隔离那里吗?

                                                            保护隔离

网友E:
这种问题很难修的 好好测试

网友:
号简洁啊 !!!!!!!!!!、

网友F:
又是一台秒杀机呢,还好是比较明显的进水部位,不然还真要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很难修的 好好测试

已经测试几个小时了,没有再出现了。

网友G:
               看似简单修起来 肯定很费劲

网友:
                                我感觉掉电的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似简单修起来 肯定很费劲

这台机器问题太明显了,这个元器件已经发霉,所以还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
这机器就是在捡钱。。。。。。。。。。。。

网友H:
场馆AD+不正常  楼主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台秒杀机呢,还好是比较明显的进水部位,不然还真要好好查查

确实如你所说,不明显的话肯定还要费一番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场馆AD+不正常  楼主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看见发霉了,就换了。。。取下元器件后单独对其测量过,功能和完好元器件一样,故判断为不良

网友:
应该是放的时间久了, 受潮引起

网友I:
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捡钱的机器啊...................

是进水的机器,不过进了很长时间了,水已经干了。。。。

网友:
挺好 一招解决问题  速度速度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之前都修好好多台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修的 好好测试!!!!!!!!!!!!!!!!!!!!!!!

网友:
送钱的机器, 不错不错。

网友:
好在问题比较明显  要不然这种故障得用示波器才抓得出来

网友:
运气好,捡钱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放的时间太长电子件不良

网友:
真是运气好哈哈哈。。。。。。。。。。。。。。。。。。。。。。。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