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屏不显 国产屏显示 是啥问题

楼主(2017-07-28):
苹果6 原装屏不显 国产屏显示  是啥问题   是哪根线的问题啊

网友A:
打下激活信号的对地值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激活信号的对地值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这个信号      图纸上叫什么啊  是不是 PMU_TO_PHOTON_ALIVE

网友:
是哦哪个吗   ?? 图纸上   叫什么呢

网友:
PMU_TO_PHOTON_ALIVE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总碰到这个问题,好像这种故障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激活信号的对地值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