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技嘉] GA-B75M-D2V REV1.0 图纸

楼主(2017-07-28):
求 技嘉] GA-B75M-D2V REV1.0 图纸 论坛下载的根本不是rev1.0的,下载了对不上元件。

网友:
你找“hacker6010”,他有这板子的点位。

网友:
这个不好找,台式机器上的 较少

网友A:
点位图还有线路图,B75M-D2V REV 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还有线路图,B75M-D2V REV 1.0的

你好,这打开要密码。密码多少

网友:
5楼有图纸!密码是rmadept!!!!!!!!!!!

网友:
~没有绝对一样的 对照着修把 你什么故障?

网友:
台式机的一般很难找吧     一般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