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8):
昨天修了一台戴尔M4040,板号是:10265-1,故障现象是待机0.008,按开关无反应,拆机目测全板,EC NPCE795P被烙铁加焊过,先刷其2M的BIOS无果,更换EC能正常触发到1.几,但6声报警,说实话我第一次遇到6声报警的问题,查遍论坛也没找到个所以然,把它原来BIOS刷回去试试吧,刷完开机不再报警,但是内屏花屏,外接能正常显示,换一张新屏不花屏但灰屏无显示,测主板屏接口供电均正常,测几组数据信号阻值,发现6脚400多7脚300多,正常几组数据信号阻值应该都是一样的,查信号来自APU EME450GBB22GV,这种板载的U坏的也不少,仔细一看U的四周没有黑胶,看来上家可能动过,手里刚好有这个U,换上后不再花屏已正常显示。昨天修机的时候没想发帖,所以没有拍照,今天签到时看到金币想起昨天搜帖子搜到生无可恋,还是发个贴吧,希望以后遇到类似故障的同行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去   U坏了 我都不干了   还好你手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U坏了 我都不干了   还好你手上有

这种U比较便宜,才几十块钱,上次多订了一个

网友:
APU 芯片成本不贵,,很多这个坏

网友:
楼主 咋不传图片上来呢  有图有真相 哦

网友:
我这边 同行出不起价格 ,100块钱还是二修主板,换CPU 的工作我基本就扔了,没钱赚,修下电路故障还差不多

网友:
最初的不触发是EC损坏,然后就是APU损坏导致的灰屏花屏,最后更换APU解决,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
报价肯定要加上u的价格啊,如果客户嫌贵,就说把主板修好什么价,然后让顾客自己买u...

网友:
是上家没没做好CPU吗 还是换了一个坏的上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