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这电视机还能修吗?屏这样是三星屏

楼主(2017-07-28):
海尔le48a720,现在只有中间那条线,待机时间一长,那条线以上部分的显示区域会有重影抖屏
三星

网友:
有设备部就能修好 可惜没有
.

网友:
测一下Y轴的COF电压正常吗?不正常飞线解决,正常就不好说了,估计只能更换COF压屏了

网友:
水平亮线很难修,垂直亮线还可以修

网友:
先看下电压正常么,一般是屏挂掉了.要有设备压一下

网友:
三星屏冒似坏的情况很多,没设备就放弃吧

网友:
有设备也不一定可以的 基本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