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3 V:1.1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8):
兴趣爱好,想学习一下维修,花了包烟钱网上淘了块坏的主板,查了很多资料和时间,才算修好。过程如下:
  主板送到后,首先测各接口对地阻值都正常,直接上CPU内存上电,短接主板上的F_PAMEL的第9针和第11针。。。没反应,接着测了一下第9针电压3.3正常,这主板IO芯片是IT8775E,接着网上找图纸,还好找到了图纸,不太懂看了个大概,大概的过程如下吧:短接主板上的F_PAMEL的第9针和第11针,发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PWBTN#(IT8775E的33脚)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从IT8775E的31脚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南桥收到PWBTIN#(31脚)信号后,发出SLP_S3#持续高电平给IO芯片IT8775E的30脚,表示允许上电,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34脚)信号给ATX电源,IO拉低ATX的绿线,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当查到IT8775E的30脚时,发现不太对,没电压输出,量了一下对地阻值,短路了,IO坏了?先换个IO试试看,拿出了新买的热风枪,开拆,从还有块好板上拆下来换上,还是老样子,难道桥坏了?接着对着图纸查线路,最后查到了UP7536AMA8这个芯片,一看有四个这种芯片,查了一下好像是个USB的控制芯片。二个控制前面二个控制后面的,继续,拆了第一个,还是短路,拆第二个,量了下阻值好了,测试电压也正常,接着上电成功开机,测试正常。
  新手第一次修主板,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这个是V1.0的

网友:
为什么能插到这个USB控制IC 这个短路会引起 不开机?

网友:
是的,南桥发出的SLP3这个信号到IO的的30脚,也到这个UP7536的5脚,这个芯片的5脚对地短路,这个SLP3这个信号本来要高电平才对,现在变成低电平了,所以不开机

网友A:
楼主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才是真正的小白

网友:
新手,没经验纯瞎搞碰对了而已。

网友:
V星代工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
谢谢鼓励!以后继续努力!!!!!!:kaixin: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 还没修好  开机跑马 32  还没修好呢

网友:
H61 都是非常多小毛病的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网友:
謝謝並分享信息。 所有文件都很好。

网友:
开始的时候测试USB口就好修多了。。。

网友:
不开机,,测不了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才是真正的小白

不要看是小白,在迅维小白很多都是高手了,技术不比论坛那些说得好厉害,维修起来就是菜鸟,。

网友:
这么牛B,不是新手啊,最起码思路正确……

网友:
笔记本的维修技术学起来很慢。要求很高。修起来费劲。赚的钱却很少。。

网友:
   修的很好  向你致敬

网友:
这回真学习到了,USB控制芯片能让IO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是小白,在迅维小白很多都是高手了,技术不比论坛那些说得好厉害,维修起来就是菜鸟,。

或许  你才是大神  有空发点帖子给大家鉴赏  看看你技术如何  嘴皮子功夫

网友:
修的很好 向你致敬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