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7-28):
型号:A1466 13年之后
板号:820-00165-1
故障:插电源可以开机显示电池标志不充电,等一会自动掉电到待机。电源灯也不亮
维修过程:
1:拆机发现主板进水,处理干净,发霉的电阻全部更换,通电故障不变。
2:手上刚刚好有台一样的需要换屏的机器,把电源小板接到好主板上故障不变。说明故障在小板上。
3:仔细观察发现小板链接主板排线接口发霉,洗干净还是发黑,找了个料板换接口,故障不变。
4:没有小板电路图,只能忙修了。先打开主板图纸找到电源灯不亮的关键信号SYS_ONEWIRE如下图

5:跑线路到小板如下实物图中蓝色圈中芯片的第4脚,测量4脚无电压,看有上拉电阻,上拉另一头也无电压,该脚链接至蓝色圈芯片1脚和红色圈芯片4脚,测量红色圈125脚分别有3.3V,4脚无输出说明该芯片有问题,换红色圈芯片通电故障解决。
5:虽然这块小板不贵,但是我已经修好了5块这种小板问题导致灯不亮的故障,有些小板价格在200多元。能节约不少钱

网友A:
那个5脚的芯片是什么 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5脚的芯片是什么 玩意啊??????????

不知道没有图纸 应该是信号转换的,类似门电路

网友:
苹果机不好修啊

网友B:
下面的六角芯片是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的两个管子合在一起的。不好找啊 !

网友:
技术降低成本厉害学习了mmmmmmmmmmm

网友:
A1466  进水 好多都是 小板部分腐蚀 造成的  还有 这款机器 小板腐蚀 还会造成暗屏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用,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之前有遇见这样的故障,后来换了那个小板

网友:
这个小板应该不贵的吧?不过能修好,更方便了

网友:
以后遇见有捷径可走。。。。。。。

网友:
苹果  不是 电阻 坏 就是小管子 坏    难修  但也赚钱

网友:
我之前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芯片,就把芯片拆了,直接把信号连起来

网友:
不过这样连起来之后,要交待客户使用电脑的时候要先把电源接口接上电脑,然后再把电源适配器接入交流电源插座,这样操作更不容易冲坏笔记本电脑了,不然下次就可能会烧EC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我这里很少修到,,路过学习了

网友:
#在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C(2017-11-27):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六角芯片是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的两个管子合在一起的。不好找啊 !

5脚的怎么回事n沟道和p沟道合起来的啊  不会吧

网友:
学习了! 遇到 苹果的 都是装系统的 先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的怎么回事n沟道和p沟道合起来的啊 不会吧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啊!原来是5脚的芯片坏了啊!

网友:
小芯片,5脚 6脚的,这种没有型号标实,能测量出具体功能,并换之,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厉害了 苹果的没有图纸也可以忙修 就是真是好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6个脚是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