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之喇叭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7-07-28):
机器型号:Y410P
机器板号:NM-A141 1.0
机器故障: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
同行送来的机器,说是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开机测试确实是这样的,先软吧,上测机固态装了个win764,故障还是一样,那就拆机吧,拆开一看是个二修机,换过EC的,打开电路图测声卡ALC269信号供电正常,测功放98400b供电供电信号正常,这样的话可能是EC静音了吧,这个带联想丝印的IT8580E是带程序的,运气好,找到了个料板,不过EC的成色不怎么样了,拆下来换上吧,拼机测试,声音有了,装机同行取走了,过了一天过来说键盘乱码,自己乱点,心想是不是进水了,键盘我是测试过的啊。拆键盘换了一个还是乱码,一个一个键按都是好的,只要几个键一起按一下,键盘就乱码了。又拆机,放大镜看了EC焊接的很好啊,原厂工艺一样,那就重新刷个EC程序吧,下载了8580的程序,刷上测机完美了。

网友A:
这个编程器多钱买的    看上这个了QAQ

网友B:
楼主焊接技术牛B   编程器一百多块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EC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o0飝兲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加分了。现在这样Ec带程序的挺多,一般编程器永不了啊

网友E:
不错啊。EC程序刷着麻烦啊,没有编程器,怎么刷,谁能DIY个,分享出来 多好,

网友F:
居然没先测喇叭好坏么、、、、、

网友G:
找到静音脚 ,断开接个控制信号不行吗,HP431的我这样改过

网友:
楼主你这个EC 编程器多少钱啊   最近发现EC坏的比较多  老是要买剪板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找到静音脚 ,断开接个控制信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静音脚 ,断开接个控制信号不行吗,HP431的我这样改过

怎么找静音脚????????????

网友H:
无巧不成书  刚好程序就坏了

网友I:
带程序的EC应该先刷程序,然后再考虑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程器多钱买的    看上这个了QAQ

100多块,TB去看看吧,建议买的时候买点这样的小板,刷EC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接技术牛B   编程器一百多块

干了6年了,这个EC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基本都是一风墙,然后烙铁过一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EC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EC程序论坛多的很,我就不重复发了。我就再论坛里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现在这样Ec带程序的挺多,一般编程器永不了啊

买个RT809F基本都能搞定了。现在好多EC都有程序,希尔特不行了,以前用的就是希尔特,现在用的这个,很方便bios型号都不用输自动识别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EC程序刷着麻烦啊,没有编程器,怎么刷,谁能DIY个,分享出来 多好,

去TB买个RT809f编程器,然后买点小板,都有的,专用的
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没先测喇叭好坏么、、、、、

呵呵,喇叭坑定是要测的,不过我还真的没有测,看着喇叭很新,膜很完美,肯定是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静音脚 ,断开接个控制信号不行吗,HP431的我这样改过

试过了,没有写而已,这个是程序控制的,不是说你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巧不成书  刚好程序就坏了

之前就是懒得刷程序,所以换的EC结果键盘乱码。不得不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带程序的EC应该先刷程序,然后再考虑换EC吧

懒得刷啊,拆下来焊接到小板上,刷程序,拆下来再焊主板上,太麻烦了,刚好有料板,结果键盘乱码不得不刷。

网友K:
维修动作除了没测喇叭外,别的没毛病,看来我也得买个专门刷ec的小板了

网友:
现在很多联想机EC都写程序,如果EC坏了还真有点麻烦

网友L:
很多时候我都是买剪板带程序的EC代换,成本是多了点,以后要学习楼主自己刷程序省点银子

网友M:
这个编程器好,楼主能发个EC 的程序上来吗

网友:
楼主厉害,要是俺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程器多钱买的    看上这个了QAQ

刷EC程序的那个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N:
刷EC程序的那个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N:
809H的才可以刷EC的程序吧???

网友O:
换的时候都没说顺便先刷一下,不就不费事了

网友P:
   焊工什么的技术不错   编程器也给力   挣钱是王道

网友:
这个编程器座子哪里买的,我一直要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P:
焊工什么的技术不错   编程器也给力   挣钱是王道

焊工都是基本功,有些机器只要基本工好都能修好,要不然只有看着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EC程序不符对吧   换EC要重刷程序

网友:
刷这个程序编程器还挺贵的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换功放好的

网友:
一样的EC还要刷程序啊,而且问题这么奇怪

网友:
xiu我最讨厌修声音,,,烦的很

网友:
我觉得带程序的EC应该先刷程序,然后再考虑换EC吧

网友:
IO 有程序tnn的就是麻烦,经常遇到这样的io坏的都直接买拆机的芯片了  懒的写程序

网友:
呵呵,喇叭坑定是要测的,不过我还真的没有测,看着喇叭很新,膜很完美,肯定是好的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学习 了

网友Q:
搞拉半天还是ec的问题,这我不知道改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的时候都没说顺便先刷一下,不就不费事了

就是怕麻烦所以才直接换的,没相到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N:
809H的才可以刷EC的程序吧???

809F可以直接刷EC的,我都是用这个刷的,买点小板就可以额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刷EC程序的那个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

RT809F去网上找吧,很便宜,比希尔特强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编程器好,楼主能发个EC 的程序上来吗

ec程序论坛有的,所以没有发,免得重复了,去论坛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多时候我都是买剪板带程序的EC代换,成本是多了点,以后要学习楼主自己刷程序省点银子

其实怎么说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高就多收点维修费咯,没有芯片的话就只有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维修动作除了没测喇叭外,别的没毛病,看来我也得买个专门刷ec的小板了

工具还是要备齐的,不然要用的时候就傻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搞拉半天还是ec的问题,这我不知道改说什么

一开始就是EC的问题,上家也换了EC。

网友R:
有些事声卡的5V供电不正常也会这个情况,是5V 转换电压控制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EC坏了没声音第一次遇到,谢谢分享】

网友:
被EC静音了,是程序坏了,芯片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些事声卡的5V供电不正常也会这个情况,是5V 转换电压控制管不良造成的

我这个供电都是正常的,EC程序坏了

网友S:
这个编程器是哪里有卖呀。 挺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编程器是哪里有卖呀。 挺帅的

TB买的  搜RT809F 就可以了记得买点小板

网友T:
你这个刷EC 的工具多少钱买的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刷EC 的工具多少钱买的哦?

RT809F     TB买的170多当时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J:
RT809F     TB买的170多当时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说的不是809F  是你刷EC 的那个。。  809F 我有 。。  只是那个刷EC转接的 要300 多  所以问问你买的多少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现在好多EC都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说的不是809F  是你刷EC 的那个。。  809F 我有 。。  只是那个刷EC转接的 要300 多  所以问问你买的多 ...

这个PEB-1当初200多吧 忘了。EC小板要单独买不贵

网友N:
引用 网友J:
809F可以直接刷EC的,我都是用这个刷的,买点小板就可以额

哦。。。那可以直接买个809F的用

网友U:
厉害  很怕刷程序  有的很难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厉害  很怕刷程序  有的很难刷进去

只要ec芯片没有问题,焊接好了很好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哦。。。那可以直接买个809F的用

买809f,还要买PEB-1转接器还要转接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V:
多谢楼主分享你的维修,这种问题就以后碰到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多谢楼主分享你的维修,这种问题就以后碰到会了

经验都是时间累计出来的,以后修机器都会越来越快

网友W:
刷ec配套的工具还挺贵的很多店里基本都不会配备的

网友X:
刷程序有点复杂了,进系或者PE后找exe版本的bios直接刷新就可以刷EC的BIOS

网友Y:
这个ec我也是用这个刷的,但是我的转接板有一个脚要接地,不然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W:
刷ec配套的工具还挺贵的很多店里基本都不会配备的

一套带编程器也就不到500就能搞定了。必备工具还是要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刷程序有点复杂了,进系或者PE后找exe版本的bios直接刷新就可以刷EC的BIOS

亮机的还可以想我的这个,当时没有想到。就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ec我也是用这个刷的,但是我的转接板有一个脚要接地,不然刷不进去

我的不用编程器连电脑,转接板连编程器,EC焊接到小板插转接板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刚出了一个809H是不是就不需要小板了》》????

网友Z:
楼主焊功练了多久了。。。。。可以去挑战SMT去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Z:
楼主焊功练了多久了。。。。。可以去挑战SMT去哈哈

首先能告诉我什么叫SMT吗?其次我做维修有六年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J:
首先能告诉我什么叫SMT吗?其次我做维修有六年了。

没在厂里待过?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缩写 SMT 表面贴装技术 你板子上的零件就是用SMT机子贴出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Z:
没在厂里待过?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缩写 SMT 表面贴装技术 你板子上的零件就是用SMT机子贴出来的

没有在工厂待过,有些专业的语言不懂。感觉自己孤陋寡闻啊,没见过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在工厂待过,有些专业的语言不懂。感觉自己孤陋寡闻啊,没见过世面。

。。。。。。。。。。。。。。。。。。。。。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个RT809F基本都能搞定了。现在好多EC都有程序,希尔特不行了,以前用的就是希尔特,现在用的这个,很方 ...

同意啊,RT809T  基本可以搞定了,不过要其他座子而已

网友:
我的设备也要更新了,改天搞个写EC的编程器。请问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