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爆摔6S不开机喇叭听筒无声无后摄待机漏电维修

楼主(2017-07-28):
这两天顾客拿过来一台夫妻吵架爆摔的机器,外屏碎成蜘蛛网状,板子中度弯曲,上电直接800+毫安不开机,报价完客户同意修就开动
拆开主板看到大音频已经是碎裂的了,直接拆掉以后焊盘掉了一大片点,赶紧把PCB图打开一看,还好全是空点,一根线都不需要飞,上电试开机电流偏大400+毫安,不过能正常开机,那就先从料板上拆了个大音频芯片装上,把功能先修完再说,不过剧情总不会发展的这么顺利的,装上大音频后设置里面调铃声有声音,不过喇叭和听筒全部无声,不能免提,音量键全部失灵

重新拆下音频芯片测量焊盘对地值,发现就H3脚对地值无穷大,明显断线了,这条线是音频复位脚

打开电路图查看这条线路准备飞线,不过一看这个复位比较简单,由R3650提供上拉,只是一个1.8V的上拉就可以,并不是电源或CPU发出的复位

再把板子拿过来准备从R3650上测量下1.8V是否断线就发现原来主板上的R3650已经被摔掉件了,测量一端有1.8V,另一端和焊盘H3脚相通没断,这样就简单了,从料板上拆个补上,焊盘H3脚对地值恢复正常,再把芯片装上声音全部正常了

试了下主板全部功能除了后摄像不能用和漏电,其他都正常,后摄像单板换了个摄像头后照相功能也正常了,不过这还是会点曲折的,后面再说,试完后摄像可以后就一心搞漏电了,测量开机供电发现PP_CPU对地值偏低,应该是线路上有微短拉低了,直接上松香把这条线路上的元件都熏上,再上电开机,很快就发现元凶C2006了,这电容好像是个“惯犯”了,拆掉再上电试机发现电流少了200+毫安,竟然还有200+毫安的漏电,看来漏电的不止这一路,可能这就是爆摔板的“魅力”吧,只能继续查了

继续测量开机供电发现PP_FIXED这路供电对地值也偏低,二话不说继续拿出法宝松香干,不过这次可就没这么顺利了,各种花样熏相关元件就是找不出元凶,换可调电源电压从小往上升烧一样烧不出来,再把我的烧机电池拿出来瞬击,触的点火花都冒出来了竟然还是找不出元凶

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一个一个拆试试了,祈祷不要是旮旯缝里的那种电容短路,先易后难先把CPU上面那两个大电容干下来不管用,再把电源上面那个大电容干下来依然没用,不放弃,继续干电源下面的C0751,一如既往的不管用

最后终于在拆都第五个的时候找到终极元凶C1203,拆掉试机开机电流正常,待机电流也正常了,松了一大口气,几百块钱不能因为这一个小电容打水漂啊

既然漏电也解决了那应该都没问题了,就装机准备等客户来拿机器了,在客户来之前再测试下整机功能,哇靠,后摄像竟然又不行了,这摔过的板子果然“好玩”,拆下主板测量后摄像供电发现1.2V供电竟然也被拉低了,就剩0.2V

再打开电路图先看看这条线路,由主电源通过电感L2060输出

拆下L2060测量主电源输出一端电压也只有0.2V就直接就近从上面飞条1.2V CPU供电的倒L2060另一端,开机再测后摄像一切正常,终于此机全部修复完毕,修的那叫一个筋疲力尽

网友:
奇怪了,都带图编辑的最后图都不见了,我再编辑下

网友:
图片正常的呀,迅维应该优化一下发帖的问题,楼主技术杠杠的,赞

网友A:
楼主的毅力非凡,但我想问,后续还会不会再出问题?要是客户拿回去用没个几天又送回来说没修好啊,什么什么又不能用了。这叫如何办法。

网友B:
楼主,你的烧机电池是个什么东东,能详细描述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烧机电池是个什么东东,能详细描述一下不

应该是几块拆机电池并联的,大电流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毅力非凡,但我想问,后续还会不会再出问题?要是客户拿回去用没个几天又送回来说没修好啊,什么什么 ...

这种摔的确实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是给客户保的一个月,有问题继续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烧机电池是个什么东东,能详细描述一下不

就是几块电池并联而已,对大短的效果好点

网友:
真是有技术含量的贴子,呵呵‘、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我等小白的眼里是神一样的存在,好好学习,争取早日达到你的水平!

网友D:
看大音频直接摔裂的就知道不只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原来复位脚摔开路了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一下“竟然还有200+毫安的漏电”你是怎么发现的,是按下开机键还是待机的时候检查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一下“竟然还有200+毫安的漏电”你是怎么发现的,是按下开机键还是待机的时候检查到的?

按下开机键后就知道了,正常都是不会超过100毫安起跳,这机子是300+毫安起跳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佩服!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电池是做成多少v的?是几块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下开机键后就知道了,正常都是不会超过100毫安起跳,这机子是300+毫安起跳

那这样的话,你烧机要查出是哪一路短才能烧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摔的确实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是给客户保的一个月,有问题继续解决

好吧,看来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

网友:
迅维网发帖不提也罢        图片老是出问题  传不上

网友F:
烧机法,拆机交换法,跑电路,修个小小电路板真是不容易,不但要有好智力还要有好眼力好手法。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修出来了,一定费了不少的时间,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
这种估计返修回来是必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是几块电池并联而已,对大短的效果好点

这种还是慎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大音频直接摔裂的就知道不只是换一个这么简单的,原来复位脚摔开路了

还好。CPU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的话,你烧机要查出是哪一路短才能烧到啊

是的。不过这种的话一般几个3V的容易出问题。很好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来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

进水的返修还要高点。摔的也不低。。维修这东西 不大可能避免返修。你机机器自然还会损坏呢。这最终都算到我们返修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法,拆机交换法,跑电路,修个小小电路板真是不容易,不但要有好智力还要有好眼力好手法。

眼力必须好。经常看久了,视频会下降。我现在感觉视力明显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种还是慎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容易出问题。

这个烧机是跟实地的朱老师学的,他也说了用这种要注意,特别是别误触到旁边的元件,不过只是瞬击的话风险比较小,长触肯定不行

网友:
对楼主的技术和耐心佩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进水的返修还要高点。摔的也不低。。维修这东西 不大可能避免返修。你机机器自然还会损坏呢。这最终都算 ...

我所担心的就是这点,毕竟一旦修过,后续就算别的问题,客户还是会说又坏了,你帮我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所担心的就是这点,毕竟一旦修过,后续就算别的问题,客户还是会说又坏了,你帮我弄。

修主板的都只保一个月,总不能放着钱不赚吧,客户自己都强烈要求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所担心的就是这点,毕竟一旦修过,后续就算别的问题,客户还是会说又坏了,你帮我弄。

是的,,小问题肯定帮他解决 , 有的时候没办法。前面收的钱还得吐出来。虽然不是一个问题,跟客户说不清的。。。。我是遇到小问题能解决帮解决,解决不了,成本增加太多,只能二次报价,总不能亏本。十在不行把第一次收的钱退给他,不跟他烦。感觉做咱们这行不能纠结。该放就放。别把自己心情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烧机是跟实地的朱老师学的,他也说了用这种要注意,特别是别误触到旁边的元件,不过只是瞬击的话风险 ...

这种方法,我也修好不少台机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死掉的。死掉的一般是板层。 知道是哪里,但是板层。烧到冒烟都没用。还是短。。。我一般是先正常修。。小烧,电流表烧,额定电压烧。拆件,。。最后十在没办法上电击一下。好就好不好拉倒。放弃。

网友:
能玩成这样我很服,修电脑的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的都只保一个月,总不能放着钱不赚吧,客户自己都强烈要求修

钱是不能放着不赚,但我感觉,有些明明知道后续会带来很多麻烦的,但还是去做,那我就觉得不是特别明智。除非说你技术就是厉害,来一个故障啥一个故障,只要在质保期以内,且利润空间足够我这么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小问题肯定帮他解决 , 有的时候没办法。前面收的钱还得吐出来。虽然不是一个问题,跟客户说不清 ...

是的,学会中庸,学会审时度势。

网友:
这机那么多问题,楼主都修好了,技术很好啊!

网友H:
真有耐心,修了这么多问题,收费多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的都只保一个月,总不能放着钱不赚吧,客户自己都强烈要求修

肯定修啊。返修再说,。我们只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维修少不了返修。十在大不了还给他好了。总不能看着钱不赚吧。 做维修的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把机器修好。

网友:
这都可以修好 技术相当好的

网友:
维修这东西 不大可能避免返修维修这东西 不大可能避免返修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
修笔记本用眼 还行  修这手机  看不清  必须要显微镜 看 有出的吗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有耐心,修了这么多问题,收费多少的啊?

修主板+换原装后压屏+后摄像头收95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