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KBY3-LT V:1.0无法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8):
联想台式机KBY3-LT V:1.0无法开机维修
接上稳压电源只有0.35A,无法显示,确定为CPU电容氧化引起轻微短路无法开机。

去除CPU上的这两棵氧化的电容后,接上电源亮机了。

网友:
老通病了,台机主板没搞过。。。  笔记本主板上面这个集成的CPU 经常坏你说的这个电容,

网友:
只有在潮湿的环境里使用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吧??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老通病了,台机主板以前搞过好几台

网友:
这种是通病,遇到好多了。是灰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