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U 电流0.28左右,求助

楼主(2017-07-28):
ASUS K43U ,这个机是AMD的U,通病是换U,我这台电流0.28,换U后没用,BIOS也刷过,不懂怎么搞了,求助
通病

网友:
先量量每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再量量看那个电感的电压没出来 还有啊除非是你确定是好的BIOS 不然就多刷几个试试看

网友:
我有个好的X43B主板,不知道和你一样吧

网友:
已修好,转二级电压的MOS管坏。。。。。。。。。。。。。。。。。。。。。。。。。

网友:
0.28 明显是缺电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修好就好,下次这款遇到相同故障也查下转换MOS管

网友:
一般的就是缺电压这么低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