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381P 外星人

楼主(2017-07-28):
  外星人 滴 滴 滴 滴 滴   报警  刷BIOS  OK  两个一起刷   论坛上有 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BIOS坏导致有东西检不过报警?

网友:
五声报警,是BIOS的问题。下次遇到注意了。

网友:
哈哈,楼主你好 滴滴滴滴

网友:
大哥 您倒是把你用的BIOS的链接给发上来啊   现在论坛好多BIOS不好用的 一句论坛里有很模糊的

网友:
还以以键盘卡住了呢…………原来要刷BIOS

网友:
是BIOS的问题。下次遇到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 明了 只抓重点    已加分

网友:
论坛好多BIOS不好用的,最好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收了多少米

网友:
表示修到过

网友:
这个 滴 滴 滴 滴 滴厉害了!!!!!!!

网友:
前天在论坛上接了一个外星人的活,刷完BIOS也好了

网友:
外星人觉得值不了那么多钱

网友:
通病刷bios是吧。。。。。。。。。。。。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呢,。谢谢分享啊

网友:
是五声报警吗,这个情况没遇到过,没想到报警还与bios有关

网友:
腻害!如果是我估计都把键盘干了……

网友:
DIDIDi 可以 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希望可以秒

网友:
BIOS坏导致有东西检不过报警? !!!!!!!!!!

网友:
楼主 最好把BIOS和亮机图发上来 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外星人刷BIOS程序后,要测试各个功能是不是都正常的,有的刷BIOS程序后有的功能不好用的。

网友:
碰到上电 报警 首先目测主板 没有明显损坏 缺件的情况下 先刷BIOS 当然 原本BIOS 一定 要 备份

网友:
外星人就是不一样 也跟DELL 一个样 都会发出数字的 声音。

网友:
五声报警,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分享一下你下载OK的BIOS 链接发出来啊 论坛很多BIOS没人确定能用的 浪费不少人的下载分

网友:
后面这种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没搞过外星人...............................

网友:
后面的外星人都是用的仁宝的板子了,维修起来简单写, 以前用蓝天的板子,维修起来比较费时间

网友:
五声报警,是BIOS的问题 记住了

网友:
五声BIOS内存 遇到个八声的 修不好 什么都排除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M14X加电七声报警,CPU供电不出,最后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