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HP CQ43

楼主(2017-07-28):
昨天晚上战斗了一晚上,HP CQ43掉电,是按一下就灯闪一下就灭了,取下BIOS电池后自动上电再掉电循环,电流在0.18---08之间,HM65的芯片组,综合了咱论坛的经验后直接取下温控芯片还是不行,最后是把温控芯片装上去后直接短接2脚和3脚才搞定。大家看见后就不要走弯路啦,
自动上电

网友:
看不懂 不晓得是啥子意思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了。.........................................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昨天修了一台把显卡做一下bga也好了。。。

网友:
你运气好是温控,我遇见的一台是显卡 报废了,, 同行的主板 不肯出钱换芯片 没钱赚 我扔一边凉快去了

网友:
老哥 我有些不懂 2脚3脚短接 短接的是什么

网友:
这机器 显卡坏的 比较多,通病....

网友:
运气好是温控,我遇见的一台是显卡 报废了,, 同行的主板 不肯出钱换芯片 没钱赚 我扔一边凉快去了

网友:
嗯,,温控芯片是很多机子都出现过的问题 ,,,,,要细心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温控芯片是显卡的温控芯片UH1吗?

网友:
配个图这个帖子就好多了,现在生意清单啊

网友:
这个我就修过显卡 和bios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试试,节省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也碰到过几次,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把温控强行抬高吗 有图么 图呢

网友:
最好是上传张PDF截图 我们才知道 短接的脚的功能

网友:
这是误导大家走弯路,这样用不久,可以作为显卡坏的判断依据,本质是显卡毛病。

网友: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会不会反修呢?会不会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
短接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呢 要是温度高 还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啊,上个图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
短接就是连起来,可以先修一下显卡试试.不行再这样操作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