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90U,内屏不显,外接正常之维修!

楼主(2017-07-28):
机器型号:联想V490U
故障类型:同行送来的机器触发不亮机
主板板号:DAOLV3MB8FO  rev:f
插上电流表,开机发现电流表跳表了几次停在0.94,看上去应该亮机了呀,但是内屏无显,那就接外显试试,接上外显后,显示正常。
来张实物板图

拆机后测屏接口+LCDVCC的电压为0.3v,明显不正常。

再来张接口实物图:
而+LCDVCC是由INT_DISP_ON控制,经测量为低电平.
再来张int_disp_on的测量点:
而INT_DISP_ON,来自于芯片PS8622.
再来张PS862实物图:
此芯片的也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没有PDF,芯片吗一般就那几种:供电、时钟、复位等等,经测量1、2、4、5电压为0V,感觉不正常,6脚1.2v,7脚3.3V, CSCL/MSCL和CSDA/MSDA都是3.3V,VDDIO和VDD12分别是3.3V和1.2V, LVDS_DDC_SCL和LVDS_DDC_SDA也有3.3的电压,因为没有波波,不知道波形。在论坛里找了一下,还真有朋友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他是的电阻r44坏掉了,我也看看一下我的,心里期盼好歹是一样的故障吧,这样就省的麻烦了,唉!天不随人愿,这台机子R44是好的。
大家都知道联想的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本机有3个bios,不管了从论坛里下了BIOS刷上,还是一个鸟样,而PS8622的第1、2、4、5脚是与板载CPU相连的,看来只有上BGA了,此机CPU有胶,也不管了,上吧!

加焊后此机亮机!
大家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吗?没有。装上硬盘开机后提示:
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 .
2200: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
2201:Mache UUID is invalid。
忘记拍照了,看来还是BIOS的问题,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开机OK!

维修到此结束!另附上本机的BIOS及图纸

V490U DAOLV3MB8FO rev f图纸.rar

V490U DAOLV3MB8FO rev f bios.zip

网友:
刚刚修到这个本                                边框感人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问题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  遇见同样的本本  同样的问题 先回来看看你的帖子

网友:
真是够折腾的机器啊。。。。。有耐心

网友:
经过一番折腾最终还是搞定了,不错

网友:
我还没有 BGA 机器啊,, 才入行 几个月

网友:
我感觉干嘛不是显卡问题呢   估计会返修

网友:
加焊cpu用多少度?加焊多长时间?怎么判断加焊好了?经常加焊死了的,不敢动大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