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7-28):
Ipad5解id不联电脑有什么思路,旁边的u2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USB管理芯片有时候得多换几个,因为这芯片损坏概率很高,料板上的,买的,都不能保证100%完美。

网友:
尾插虚焊了吧。。。一般硬解,吹到闪存的多。吹到直接不连机我还没见过。一般搞不好报4013闪存。,看一下尾插的焊点有问题不。解之前有联机试过?不排除尾插坏。CPU隔着一个闪存芯片 。。。这样如果都吹到U了。。那闪存也肯定爆了。。感觉应该不会,查一下尾插吧。

网友:
如果解ID前能联机,解ID后不能连了,那么一般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个也许是你刮胶的时候芯片边上元件碰掉了或者USB芯片被你吹爆了,要是USB吹爆了的话重植一下就行,二是你拆板子的时候尾插接口可能折到了,仔细检查尾插插数据线接口处的引脚那里,看有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AIR的通病了,再就是看一下尾插排线与主板焊接处有没有被扯到了。

网友:
解ID我一般是先刷机确认能进入激活界面,然后再拆硬盘,改写一下序列号再把硬盘焊回去直接开机激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