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Z400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07-28):
客户拿来一台LenovoZ400   说不开机  可能是适配器坏了
接了机子 打表测试  电流只有0.005  按开关不触发

告知客户 主板故障  报价  拆机开修
板号:VIMZ1_Z2 LA-9061P  REV:2A

刚好这台机器开关那个脚以前摔过 壳都摔裂了 心想会不是是开关排线那出问题了
结果一测   开关ok的
这时就先观察了一下主板  结果有发现
CPU旁边的一个电感PL901都烧糊了  直接拿掉 刮了刮板层  以防短路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感 就先飞线试试

结果电流有变化  貌似正常

把飞的线拿掉  从料板上找到了一颗同型号的电感换上
开机测试   亮机了

完美收工

网友A:
            仁宝的一般待机0.05  都是保护隔离

网友B:
直接秒杀,烧了的有时候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秒杀,烧了的有时候很好修。

这个基本秒杀  刚开始以为机子开关那坏了 以前摔过 壳都裂了

网友:
同机型,昨天也修了一台。。。大电池拔了一下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一般待机0.05  都是保护隔离

现在公共点短路的 都不大电流了

网友:
细心就是好

网友:
都烧焦了,,,那个位置看起来不严重 应该简单

网友:
应该是电容已经烧毁了。。。。。

网友:
电感为什么会烧成那样?直接飞线解决了,有点不科学啊。。。。

网友:
这是把电感 烧断开了  修东西 有时候 也靠点运气

网友:
这种故障很明显了,可以说的捡到钱了

网友:
幸好只是烧了一点,最怕烧到其它了就麻烦!

网友:
楼主厉害呢。下次遇到烧糊的也这样试试。

网友:
大短路吗         还是隔离管出现问题呀

网友:
这样后继居然么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最怕上下管烧成这样的

网友:
还好,没烧到板层。。。。。。。。。。。。。。。。。

网友:
我有个板层短路。。。。。。。。。。。。。。。。。。

网友C:
接了机子先不要急着修 要先用眼睛看
任乐辰
观察大法有时候确实会发现问题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机子先不要急着修 要先用眼睛看
观察大法有时候确实会发现问题 !

网友:
这个电感是不会19v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