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3LY,REV5.0开机无显

楼主(2017-07-28):
华硕
笔记本
主板号是:K43LY MAIN BOARD REV 5.0
故障:开机无显示,电流卡在1.52A
主板上各路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但还是涛声依旧,没装内存电流是1.2A左右,应该走到信号这块了。那位说 下现在该如何测试?
笔记本

网友:
抓下内存波形是不是出来了

网友:
LVDS EDID ,外接显示没有? 全部搞一火斗 再说啊

网友:
外置键盘试一下大小写灯亮了没有

网友:
是板载内存吗,也许半载内存坏了吧

网友:
示波器测测内存有没波形,如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出了没有,显卡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