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5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8):
       一台苹果A1465 故障;不触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5. 感觉待机还可以啊,是不是拆下电池放下电就好了呢!心里暗笑,迅速拔下后壳,拆下电池,取出主板,单板测还是一样。看了下板号820-3208-a.去网上找图纸,找到才发现,着TM没下载分啊,没办发只能找同学要图纸哦,

最近在搞主板,下载分全都下载在主板的图纸上了,穷的要死啊。我不信有比我还穷的人

打开图纸直接去找PP3V42_G3H_REG  测为0v。这个电压是由U6990,又测这个芯片VIN。也是0V,难道是断线啦,在继续往上追,测得R6905 1角为14.8v,2角却没电压,看来是电阻坏了,或者是后面短路了,直接打阻值,0欧 滴滴滴。烧鸡大法斥候.....从上面摸到下面去,好像摸到一个硬东西,还热热。。。。马屁,我的手.................................. 看下真凶,直接敲掉,发现不短路了,再次插上电源,马屁还是一样啊。心想应该是上面的那个电阻也烧开路了吧,直接把电阻换掉,    接上电源 直接开机触发。................装机 维修到处结束. 各位看官多加点分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双击666666 实在太穷了!

 会员143242元2022-11-3 08:32
 会员143242元2022-11-3 08:32

网友A:
我编辑帖子的时候有很多图片呀  怎么现在就一张啊

网友:
今天可以收工了,,这个可以,

网友B:
烧鸡把电压调太高了吧

网友:
值了    修好了 啥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编辑帖子的时候有很多图片呀  怎么现在就一张啊

又是电容短路了啊!好啊!这样的机器修好肯定不会返修的!

网友C:
夏天烧鸡电流不用太高也能感受到,能修好烫起泡也是一种享受吧

网友:
手上起个泡,能修好也是值得的 。。。哈哈

网友:
苹果的烧电容的不多吧因为修的少暂时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把电压调太高了吧

夏天本来就热,一点点要摸半天!直接点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夏天烧鸡电流不用太高也能感受到,能修好烫起泡也是一种享受吧

皮比较厚,还没有起泡,只是有点点烧糊了

网友:
这个经常会烫到,不过是痛并快乐啊

网友:
还好有烧鸡大法  直接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烧机大法,都忘记了咋烧了。。。

网友:
500大元到起泡的手,泡也消了,垃圾迅维字数不够

网友:
还算比较顺利的机器,恭喜钱赚好了。。。。

网友:
手上起个泡,能修好也是值得的

网友:
电容短路烧鸡要小心我手经常被烫

网友:
苹果机器可以收不少钱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