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4寸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AOC 24寸液晶,客人反应显示器开一会就会自动黑屏。。拆机量电路板电压,都正常,直接更换驱动板,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你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直接换就可以。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学习了,以后要试试看

网友A:
一般开机一会黑屏都是背光的故障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机一会黑屏都是背光的故障多吧?

确实,不过我这个特殊,是驱动板引起的,所以发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没想过灯管老化 ,也会一会儿黑屏

网友:
你干嘛不先刷个MCU呢  估计你这个就是MCU问题  还直接换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过我这个特殊,是驱动板引起的,所以发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是直接代换驱动板
然后好了
一般不都是电源的问题多点吗

网友:
这种问题就算是驱动板问题也不应该直接换呀,没刷新一下MCU试试!

网友:
你这黑屏是什么信息都没的么 才换驱动的么

网友:
直接代换驱动板,高效率的维修!

网友D:
直接换驱动板就没有必要发上来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代换驱动板
然后好了
一般不都是电源的问题多点吗

有个关键的测量点,就是背光开启,可以判断,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个关键的测量点,就是背光开启,可以判断,是那部分的问题。

这个 背光开启 信号
在电源板和驱动板接口处 ON/OFF信号吗

网友:
有原装驱动板更换还好,没有要用代用电源,高压,驱动板判定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高人,简洁明了!

网友:
这种板坏的最多了,一般都 是换掉,几块钱的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 背光开启 信号
在电源板和驱动板接口处 ON/OFF信号吗

是的,就是这个开启信号,只要驱动板,正常,这个开启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这个开启信号,只要驱动板,正常,这个开启就有。

此帖子 楼主直接代换 驱动板
估计是经验 这样做的吧

网友:
学习了,大多是背光的事,驱动板少见

网友:
有备件就是任性。直接换板,搞定

网友:
AOC这款8成是驱动板坏了,开一会就关机或黑屏。

网友:
显示器确实就这两样东西,不过现在驱动板也开始换的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没猜错的是 2217V,通病就是用一会黑屏,原因在于是屏的上灯管虚汗,这是三星屏,有这个通病

网友:
换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驱动板又不是很贵

网友:
呵,换驱动板,来赚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机一会黑屏都是背光的故障多吧?
我手里现在有一模一样的一台 用一会黑屏 黑屏的时候开关也不起作用 改过LED 灯条故障一样 程序也刷了 最后也是换驱动板了

网友:
确实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灯管 就考虑换板了 可惜客户都嫌贵 把忙活了

网友:
过去遇到的多是电源板的居多,10天台修了一台用10分钟后黑屏的,最后证明是屏的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含金量,这个就简单啦,换板解决!

网友:
这种小问题就不要发出来N

网友:
你就没有查一下是驱动板的什么引起的?驱动板的维修难度不是很高

网友: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网友:
电压高压板不稳定也会出现这问题,还有背光等等。。楼主真是厉害,秒杀哦

网友:
这种~~直接的板的没有必要发上来探讨吧~~量下主板电压探讨下是哪里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驱动板就没有必要发上来了吧。
按是新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上来求助来了

网友:
没有刷个程序啊 1117也容易坏 楼主备件多哦

网友:
楼主应该吧1117换了试试 1.8那个转换电源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背光的问题 像这种驱动板引起的一般我也是让客户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我都是先考虑灯管老化 找块旧屏或者灯管点一会 然后才会考虑驱动板

网友(2017-09-05):
AOC 2430V 这个显示器 通病
修了不知道多少台

网友:
显示器开机黑屏要分什么情况的,比如黑屏后,关掉电源再开,又亮一下再黑屏,那估计是高压保护了,灯管两头的连接线要看下是否虚焊,。如果开机黑屏后关电源再开不亮才去查驱动版之类,MCU刷一下,比直接换板要专业,哈哈

网友:
亮一段时间黑屏一般都是背光的问题呀 很少有驱动板的问题的

网友:
直接换了啊 是我的话 可能走蛮多网路

网友:
换版就是简洁明了啊

网友:
技术含量都没有。。。
怎么不试试维修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我首先会考虑高压板、灯管等问题,着手测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