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暗屏,已修复

楼主(2017-07-28):
上午接到的本,发现暗屏,拆机测量发现主板屏接口处21脚没电压,此脚为EN信号,直接看
,从D4602的1脚取了个3.3V,飞线过去OK了,测试1小时正常,装机OK.没啥技术含量,捡钱的本。
华硕

网友:
不错,简单收工,有时间还可以继续查下原因

网友:
维修只看结果。 搞定就好收钱。

网友:
这样修好也不错啊!ASUS的笔记本没有图纸维修很麻烦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之前都修好好多台了

网友A:
我遇到的机子有的接上电压没事,有的会先白再正常显示

网友:
修好就行,天气太热,节省的时间还是多休息会最好,反正客户要是是结果不是过程

网友:
华硕暗屏的机子能简单解决 很不错 厉害楼主

网友:
其实。。。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 钱到手了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一般我也是直接飞线

网友:
看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秒杀节奏,修好就行,暗屏还好修的额,。。

网友:
修好了就行,没有图纸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简单粗暴赚钱快,赚到手的才是王道

网友:
暗屏比灰屏好修多了,遇到灰屏的,真心想骂人

网友:
暗屏的机器 最好搞 同行 就告诉他 显卡坏了 换显卡380 客户的的话就告诉他屏幕遇到空气氧化短路了需要更换屏幕560换好非人为保修3月,实在不愿意出钱的客户就说给你修下了 修得好收你280 测试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 一般都是飞 不用拆主板出来 在屏这端就可以操作

网友:
先 收藏了 最好附上图纸 我们这些 没有碰到的 可以直观 了解

网友: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但是不懂得肯定不会。应该会测短路没有吧。短路你接过去接过去的电压也被拉低了呀。但是EN脚一般不是2v左右拉个3v过去没事嘛。

网友:
暗屏就几个条件

网友:
暗屏 修起来 还是很简单 的

网友:
赚到钱就是好技术,管你怎么修,哈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是装显卡驱动就暗屏 也是这个信号问题 这个信号受显卡控制 我直接去掉显卡控制的那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维修只看结果 应该通病

网友:
楼主捡钱,没短路的,一般飞线最直接了,省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一个RTD213R导致的屏暗吧? 不换应该用不著的

网友:
这样维修简单快捷 能省时省事~~~

网友:
你这样会白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不错21脚应该是背光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没背光的时候问题就出在他了

网友:
哈哈楼主捡到送钱的本了,一看到有白屏,暗屏的机器我也是最喜欢了,呵呵!

网友:
这个钱好赚啊 。 一根线搞定 无成本 又快。 有解决了问题

网友:
暗屏 修起来 还是很简单 的 不错

网友:
基本都是直接飞线 找芯片超级烦

网友:
有些暗屏解决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