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

楼主(2017-07-28):
同行送修一个联想品牌机主板IH61M,说不上电。上电源测试不触发,在论坛上搜了下也有好多这样的帖子,按步骤来吧。测量发现+VCC5_SB电压跳变不正常,以为发现问题点了,这个电压没有应该不难修,量个下Q48这个管子,阻值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旁边的R749、R737两个阻值4.7K、100K也没问题,想着这是个电压转换管而已,把两个电阻直接拆掉,额,这时候+VCC5_SB电压出来了,心想着应该没啥问题了吧。上电源点开机键,还是没反应。想着这估计难修了。再仔细测量了下其他电压,发现+3VSB_LAN电压只有2.8V,这个电压是经R1221给IO供电的,正常的话应该为3.3V才对,测量了下外围零件,也没发现啥毛病。试着加焊下,上电测量电压3.3V正常了,上电测试亮机OK。图没拍就不上了这几个元件都好找

网友:
我有一块点不亮,可以触发,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h61板子不好修,不上电桥的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