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A 转下就停

楼主(2017-07-28):
IH61MA V1.0  上电转下就停,开始以为是BIOS坏,因为这款BIOS易坏,后强制上电测无U供电,测U供电的EN脚无电压,追查VTT电压,到U40

          测输出脚无电压,查供电正常,U40的EN脚无电压,查到QN58,B极有1.05V C极还是3.3V ,没有拉低,从料板拆了个,换上跑 码亮机

网友:
有一块也点不亮,有空试试,希望有用,谢谢了

网友:
用电路图的话会更加直观点,呵呵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连接的三极管坏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缺EN开启信号。加分鼓励。

网友:
我有一块 没有复位  不知道你们碰到过吗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手边这个板子BIOS也刷了,背部也没断线,按楼主的条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