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触发到0.2很快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8):
现象如题所述, 板号NM-A043.
拆机,未发现进液痕迹。 简单测量各个电压,无短路。
继续测量开机瞬间各个大电感电压,发现CPU 和显卡供电未出。
量PU801各个输入脚发现PIN15 VCC电压3.1V. 正常应该5V。拔电量PIN15未短路,PR853正常。

这样就很简单了,   继续测量Q2301 pin2 0v正常。 2脚3.1V,低了。R2301 pin1 19V正常。 尝试更换4800b, 修复。

网友A:
配个电路图就完美了,看着有点摸不着地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时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B:
下次能在图片上给圈一下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次能在图片上给圈一下位置吗。

就是更换的U2301,看文字对比图片,。

网友D:
5V转换电压低了,MOS管没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更换的U2301,看文字对比图片,。

是的,就这个问题,方向错误绕了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转换电压低了,MOS管没完全导通。

正解。  就是这个问题。呵呵。就是换了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个电路图就完美了,看着有点摸不着地

我也觉得应该配个图纸 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还得自己猜 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平时遇到的 要么刷bios 要么放小电池电就好的  你这种情况还真遇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