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3块小问题主板维修

楼主(2017-07-28):
一、GA-Z87P-D3触发掉电,不能2次触发。 不接CPU供电也一样。看到I/O是IT8728F就偷笑了       用镊子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测I/O的126和127脚。127脚电压2.45V不正常,
126脚2V。这个好办,

       拆掉127脚的两分压电阻,直接短接126和127脚 ,亮机。

二、GA-H81M-S1 不触发。直接说结果吧。测电池和电池座都有2.7V左右。
开始忘记测跳线,走了不少弯路 。
测跳线 (第一次测时是0.9V,然后跑跳线到旁边的小电阻,测多几次就变成1.98V了)
电压0.9V时不触发,后来1.98V可以正常亮机。但1.98V还是偏低。
先易后难,拆了跳线相连的电容后
跳线电压恢复2.78V,修复。

三、华硕Z87-A 供电正常,无时钟无复位。这个纯粹运气好,看到有腐蚀
拆了三极管刮开线路 有断线。补好后亮机。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老实交代,IO的126脚,127脚是检测什么的干活?

网友:
技嘉和华硕小故障多,还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交代,IO的126脚,127脚是检测什么的干活?

12V和5V的检测引脚,如果电压偏高,会导致IO保护,进而引起无法上电。

网友:
看得很爽快,修起来也是行云流水。

网友:
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老是出问题,华硕这个毛病多。以前能亮机进bios发现电压检测偏高。这个技嘉干脆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