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上电装内存掉电 不装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07-28):
最近接好几台 机器上电装内存掉电 不装内存不掉电。。  没思路啊  请大神回复下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 如何检修!!万分感谢!

网友:
先刷BIOS哦    一般会好的,是不是BGA的COU  不行就加焊

网友:
二楼说的有到底先刷bios 百分之80  不行就焊 被百分之10剩余百分之10就放弃吧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BIOS  基本上都能解决

网友:
这个也要看是具体什么机型吧?不同机器有不同的原因

网友:
刷blos就能好了额   好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运气好,前两天的Dell掉电放电就好了

网友:
一 BIOS    2 显卡    不行 就算了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那就从最简单的入手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一般来说要先刷BIOS.

网友:
我想知道l楼主刷BIOS好了吗?

网友:
刷bios好的话说声啊,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要遇到过这种机器 是一台戴尔的内存的基准电压出现了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174-1-1.html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贴子

网友:
先bios  再显卡   桥

网友:
说的太 不明了了。。。。。。。。。。。。。。。。。

网友:
上内存电流跑到多少?不上内存又是跑到多少

网友:
什么机器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般都是先刷BIOS都会好的

网友:
  要看什么机子  板不一样 故障点不好说的  内存坏也会  BIOS  也会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