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3开机有背光不显

楼主(2017-07-28):
昨天接一台戴尔 5423的机器,I5独显,板号是DMB40  11289-1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上电流表发现有待机0.001不触发(心里狂喜,这就是一个捡钱的机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的通病),然后给客户报价留机,打发客户走了之后拿了个针往D壳上的放电孔一捅,按开关电流就刷刷的上去了最后亮机(本以为好了高兴的不要不要的),但是发现屏是亮了但不显示字啊(心里一万个草泥马 啊)没办法拆吧,拆机测量LCD1接口19V  3.3v都有,17脚和20脚LVDSA-DATA没有电压,那就查它的来源,发现这几个信号都是从北桥出来的,难道是桥坏了(心里拔凉拔凉的啊),但是一想机器能开机就是屏幕不出图像,桥坏的可能应该不大啊,然后就仔细的观察桥的周围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端倪,仔细观察了几分钟终于看到一个L2402电感中间有裂纹,一量发现不通,查图纸这个是给桥1.05v的供电,果断拆掉换个电感上去,开机测试久违的戴尔logo出来了  到此次机器修复,另附上本机的图纸和亮机BIOS

14Z-5423 5423.rar

DELL 5423-11289-1.pdf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心细很重要,楼主老油条

网友:
老司机加上细心秒机杠杆的

网友:
电感开路一般是大电流引起吧,你这个有点意思,上电亮机电流和故障前有区别吗

网友:
楼主的火眼金睛呀 这都能发现

网友:
看主板能够解决一大部分   很多久机器只要看就能看好

网友A:
内置电池的就是好,有的拔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上次有个华硕的 机型记不清了,客户插U盘就黑屏了 ,没弄好,怀疑也是桥供电电感烧 了

网友:
好多灰屏的都直接判给桥了,看来还是自己不够细心啊,楼主又给上了一课。。。。。。

网友:
修机器还得要细心呀

网友:
大多数贴片电容电感坏了  都能看出来裂痕,不过要仔细看,最好在光线好的地方,或者放大镜看。

网友:
     楼主的细心让我学了一招,中间走了弯路吧

网友:
这个机器放电后容易返修吧  我上次就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的就是好,有的拔一下就可以

能否告诉一下,拨一下主板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能否告诉一下,捅一下主板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
确定主板有故障后   首先第一点 整个板子 仔细检查一边

网友:
有的时候只要  细心一点   都不用测量都修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得细心点,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一手机,问题都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孔就是放电的   我已经捡了好几台死鱼了

网友:
楼主老油子了 。一眼看到问题所在,直接秒杀,技术精湛

网友:
很久没有遇见这样好修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的细心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原来是电感坏了,而且是看出来的,不然的话,做完桥才发现是电感坏了,那就会气死!!

网友C:
“往D壳上的放电孔一捅”是啥子通病,求科普。。。
孤身走我路
机器放电
详情

网友:
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修机挺仔细的,学习经验

网友:
修本就的细心

网友:
dell的机器有时候确实存在静电 楼主运气有点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观察很细致啊楼主,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有是时候仔细看 能省很多事。。。。。。。

网友:
这让我来我绝对找不到这问题,肯定死磕,

网友:
楼主眼神好,这都能看出来 啊,我的话估计没法。

网友:
修机器的时候就是先观察  仔细维修说不定就一下搞定了

网友:
电感怎么会裂了呢,,,遇到的不多!!!!

网友:
实在是佩服楼主眼力居然靠看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眼睛厉害  ,电感爆掉 都能看出来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坏的哦  是不是你不小心螺丝刀捅坏的呢 。

网友:
今天遇上了一台 电流0.94不动测试了下初步感觉是屏幕开启部分,后来看了你的帖子放点试了下没量,调换内存亮了

网友:
放电好的没返修过吗,我之前遇到的放电好了,让客户取机,没用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其实  看多奇葩 问题  不是修出来的  是看出来的

网友:
眼神真好!这么小也能看见有裂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告诉一下,拨一下主板的什么位置?谢谢

这个机器主板上有一个电池的开关,在空格键的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D壳上的放电孔一捅”是啥子通病,求科普。。。

机器放电

网友:
电感这么中间有裂纹.是不是压到了啊

网友:
好细心啊,这么都被你发现了,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