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Q35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老机器三星Q35,到手故障还原,能开机不亮屏,用手电筒照能隐约看到windows字样,确定故障暗屏。
暗屏故障原因:1.灯管;2.高压条;3.主板背光开启供电问题。

确定完故障,随即拆机(过程省略),忘记拍照网上摘两张图片说下两个注意点:
拆键盘,上沿的三个看似卡扣的地方其实是键盘凸出来的固定铁片不要硬翘,只要顶开键盘下沿的两个卡扣即可。

拆屏幕的时候,两边的固定铁片再装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黑色带软垫的凸出部分一定是向下的,要不装回的时候屏幕框是怎么也扣不上的。(下图就是装错的)

拆出液晶屏幕,首先用灯管测试器测试下灯管,确定灯管坏;用一根好的灯管接上笔记本屏幕高压条,不亮。可以判断要么高压条坏,要么主板
主板背光开启供电问题。手上没有高压条,看看图纸先查查条件锁定故障点。

查条件,屏开启供电19V到高压条接口都正常,可以肯定高压条后级没有开启供电转高压,高压条坏。高压条,灯管网上定。
确定完故障点,收到配件接着就是换灯管,换高压条。(切记,拆灯管的时候一定得小心,先认真观察灯管架的结构,然后再一点一点拆,不然很容易伤到屏。)
灯管装回的时候,要看好位置,不刚好的地方适当修整即可,硬装会断灯管,因为原装的灯管两边的胶套和淘回来的灯管有差异。

装回高压条测试,依旧不亮!店家跟我说全新代工的条子,而且出货前都是测试好了才发的(后来质问店家,店家的回答)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吧,这下就闹心了,拿着图纸一顿乱搓,还是没有头绪。
静下心来想想,店家发的条子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再次单独测试灯管是好的,插上旧高压条又一遍测量,确定就是高压条的问题。拆开旧高压条的绝缘胶纸,测量一下,呵呵,保险熔断!手上没有别的条子,也没有合适的保险,一根铜线直接连上!装上,亮机。(这里请教下各路大神,高压条上的保险直连,有木有风险?)

后来跟卖家沟通,刚开始卖家还很笃定的说出货前他们是测试过的,直接发他两张对比照。
卖家说可以先退回去他们再测试下,点退货,之后卖家就一直没理,呵呵。。。

维修完毕,拷机半天没问题,交机收米。

写在后面: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首先维修此类必需细心,然后不能忽略新配件的不良。
—————没有自己亲自测试过的配件都不是好配件。

网友A:
电子产品谁说得准,上一秒还是好的,下一秒坏了,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谁说得准,上一秒还是好的,下一秒坏了,怎么解释

只能说小加工坊出来的配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B:
有原件的前提下最好不要直连 最好是上保险

网友C:
说真的 年元修机器都不愿意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 年元修机器都不愿意换灯管

这活儿确实需要很大的耐心,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原件的前提下最好不要直连 最好是上保险

恩,直接直连上,会容易烧屏幕吧?

网友D:
。。。卖产品的从来不会说自己的东西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产品的从来不会说自己的东西不好!!。

那卖家倒没怎么吹嘘自己的东西是全新原装什么的,一上来就问他是不是代工的。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这个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这个还是蛮麻烦的

感谢加分,老司机不敢当,小小白而已。

网友F:
用细铜丝连上一样的效果,前提是灯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细铜丝连上一样的效果,前提是灯管没问题

怕用不了多久又烧断,我还找了根网线拨出来的相对粗点的铜线。

网友:
我换灯管不怕哦 动手好过动脑 这行伤脑筋啊

网友G:
直接改LED的多好,风险还小,还耐用的,不建议楼主连,还是换个保险吧

网友H:
好老的机子,,换个灯管保险很多。。

网友:
老机器啊简单问题

网友I:
修机器还得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LED的多好,风险还小,还耐用的,不建议楼主连,还是换个保险吧

没改过,改led需要之前的拆屏步骤吗,手头上没有保险,短接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老的机子,,换个灯管保险很多。。

灯管坏了不亮,一定得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机器还得要细心

感谢加分!说得对头,维修细心首要,还得有耐心。

网友J:
嗯,楼主说得对,机子也好配件也好,还是要自己过一道手才能确定好坏。

网友K:
好像拆机贴呀,拆机篇幅超过维修篇幅了

网友L:
电子产品谁说得准,上一秒还是好的,下一秒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嗯,楼主说得对,机子也好配件也好,还是要自己过一道手才能确定好坏。

感谢加分!恩,听人说都是出自他人嘴,自己要确定还是眼见为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拆机贴呀,拆机篇幅超过维修篇幅了

呵呵,拆机加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尔尔。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子产品谁说得准,上一秒还是好的,下一秒坏了

你和 hyy 是同一个人吗,说得一样一样的。。。

网友N:
大兄弟  我也刚好修道这款  也是暗屏

网友:
这机器也有些年份了  现在换灯管的机器都很少了

网友O:
不靠谱,在真正的技术面前,一切忽悠都是白费

网友:
灯管漏电烧掉了高压条的保险了吧?

网友P:
入行晚,今年才开始做笔记本  没接触过换 灯条的 故障。。。。 看起来你这个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兄弟  我也刚好修道这款  也是暗屏

那你可以借鉴下,希望有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靠谱,在真正的技术面前,一切忽悠都是白费

不知道你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就想问句,此话怎讲?????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入行晚,今年才开始做笔记本  没接触过换 灯条的 故障。。。。 看起来你这个就头疼

确实得耐得住性子搞这类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加分!恩,听人说都是出自他人嘴,自己要确定还是眼见为实好。

    不用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原件的前提下最好不要直连 最好是上保险

恩,任何原件更换的前提都是有原件,优先替换原件的啊。

网友:
这机器好老了啊

网友Q:
楼主发贴很用心,很祥细。。。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可以用通用的测试啊。直接飞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发贴很用心,很祥细。。。加分支持。。

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
只能说小加工坊出来的配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机器好老了啊                                                                                       ...

现在是不值钱了

网友S:
现在灯管都不想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灯管都不想换了。。。。。。

修本本板子修多的话,确实不爱整这麻烦活儿。

网友:
暗屏的还是好修的,相对于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