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41EL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28):
接到同行的铭瑄主板说开机不显示,通电测得无CPU电压,看了下管理芯片是RT8802A+BD的芯片组合管理,
测RT8802A的1脚EN 1.0V,12脚DVD 1.2V,31脚VDD 5V,26 27 28脚PWM 1.8V,当测BD芯片的15 21 22脚PVCC无
12V供电,经测量后是周边12供电贴片电容短路造成无12V供电,更换后12V供电正常,但上CPU后电压降到10.5V,怀疑
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了刚BD开头的更换后,电压更低了才得8.9V,心想不是换了个也是坏的吧,一连又换了两个还是
一样,应该不是芯片问题,回头想了想,前面是贴片电容短路导致无12V的输入,会不会还有别的导致微短拉低电压,
再测了一遍周边的配件,发现一个2R2的贴片电阻阻值变大到2.2K果断换之,上U通电CPU电压有了,到此此板维修完毕,
一个贴片电容和电阻损坏导致无CPU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