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线网卡发烫!

楼主(2017-07-28):
HP g4无线网卡发烫,本人觉得这绝对是HP的通病,我在CQ和G系列中遇到几台都是这样,一般换了网卡就可以,但现在遇到一台R13主板,换了网卡,可以搜到信号,但只能搜到自家的网络,其它的搜不到,我这是电脑城,信号多的是,而自的信号才一格,觉得不对,找到图纸找到无线网卡接口,接口上所有电压都正常,后发现hm65发烫利害,以为有问题,换个全新,还是一样,机器没有别问题就是无线网卡不正常,一时没有头诸!请问有同行遇到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时把天线交换一下就可以了。讲道理是不科学的,不就是根天线

网友:
加个USB无线网卡不行了吗?没搞头

网友:
很好的案例。。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不行 就加个USB无线 的    跟客户说板坏了

网友:
以前也是一台hp,客户说无线一会连得上一会掉,拆掉后壳后一摸无线网卡特别烫,给他换了一个就好了,发热在正常范围

网友:
天线接错了吧 飞 或者天线有根是段了  测下通断

网友: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别的问题倒修过

网友:
不插天线试一下

网友:
绝对不是天线的问,全试过才发贴的!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 有点发热 但是烫手的还没见到过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看下你的无线天线是否完全正常

网友:
有 遇到这种情况 无线网卡的天线可能断线了 所以信号才会那么弱

网友:
网卡没换个原装的试下吗,!!111

网友:
                               看看你的无线的天线是否正常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成 USB的 无线网卡

网友:
最近搞了这个机子 进水 无线网卡烧成黑炭了

网友:
我这的客户一般都是选择插USB无线网卡了

网友:
USB的无线网卡,也可以。研究深了

网友:
机器信号若得话,应该还是天线有问题。或者在换个试试

网友:
还给他换,是我直接告诉他没有,usb的用不用

网友:
天线插好没

网友:
这机器无线网卡遇过好几台都是有问题的,直接用外置USB更快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