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B75DL 卡62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8):
版号:铭瑄MS-B75DL
故障:跑码 卡62

不上内存 卡55 报警 上内存 过了内存 卡62

刷BIOS 无效, 拆外设 无果。
G620 G1620都一样 档62

发现上我的G1620时  卡62的时候  CPU 供电仍然 是1.2V 集显供电0.9V
不太正常  CPU的核心电压 没出来  正常G1620 核心电压应该在0.96V左右
更换 RT8859M 49脚  220K 电阻 故障一样
CPU核心电压没出来 那就先修这个。
  不管是 SVID的问题还是其他不明信号的问题
换个RT8859M 再说

更换RT8859M  正常点亮

发帖纪录下  怕下次碰到 又忘记了 。
加分随意。

补充内容 (2017-7-29 00:29):
后面想想  也有可能是集显条件的问题

网友A:
那个散热块跟随专家争战多年了吧,太抢镜啦。。。

网友B:
老实说 这个风扇陪你走过了多少岁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散热块跟随专家争战多年了吧,太抢镜啦。。。

以前 悍马北桥那个 更好看  弄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 这个风扇陪你走过了多少岁月。。。

.............

两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 悍马北桥那个 更好看  弄不见了

悍马主板我这里一推,我一般不修的,都说桥坏了

网友:
大神修板就是6。。。我又可以回复啦。

网友:
62一般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