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不亮电流0.3几

楼主(2017-07-28):
原机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放电后电流0.3几  不亮    BIOS刷过   这机剩下CPU 内存了   。。。

网友:
这个机器有说内存颗粒是通病的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CARBON X1这个垃圾电脑,高配一万多。坏了就是垃圾。CPU的问题。。。。

网友:
XI 不是IBM的机器吗

网友:
这机子CPU  内存颗粒的问题多 BIOS千万别乱动

网友:
                        这机器坏的还真多,没修好过。

网友:
这机器cpu也是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