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2不触发

楼主(2017-07-28):
戴尔15-3542不触发,待机3V 5V刚插电源的时候有但是会慢慢掉电,检查是S5_ENABLE不正常,EC旁边的P沟道Q2402的G极有电压,R2433的1脚低电平正常,2脚有1.3-2.4跳变,去掉C2417无果,懒的再追查了,去掉直连D极和SOK,在R2434那里直接一坨锡也可以,给点分,没分了!!

网友A:
会不会关不了机哦。。。。 不会影响别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关不了机哦。。。。 不会影响别的么

不会,此电路本来就可以用R2433的0欧电阻直连

网友:
电池待机时间不会很短了吗?电池一不注意就坏了,

网友:
l懒人功夫我最喜欢,      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故障跟你的一样。   我也试试、

网友:
果断得很             这样也没毛病

网友B:
我的可以触发亮机了,但是进系统电池一会就关了,没有识别电池,一会就跳了。不充电???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触发亮机了,但是进系统电池一会就关了,没有识别电池,一会就跳了。不充电???怎么搞?

可以按原电路更换零件啊,找个P管换上去看看呗,

网友:
直连的话电流不会太大吗?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有东西短路造成电压会降低,查待机1117芯片外围元件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原电路更换零件啊,找个P管换上去看看呗,

我恒流源插上不充电,搞到晚上1点  还是不充电      听说戴尔需要原装电源才可以。第二天给客人拿走了。收钱。没反应给我不充电。不知道他充不充电。反正没回来。三天了。

网友:
很牛B——楼主修的好轻松啊,  一看就是大神啊

网友:
谢了楼主正好需要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