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1加电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联想E531客户说开不了机,接机测试发现加电掉电,拆出主板发现,EC芯片和CPU供电芯片都烧了一个小洞,于是先换了这两个芯片,再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阻值均正常,通电测试电流有明显的三次跳变,跳到0.7几,测内存上排阻有明显的跑信号波形,外接USB键盘能切换大小写键,以为这么容易就修好了,接屏一测发现不显示呀,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大小写键能切换的话说明主板已经跑信号了,就差显示部分没出来了,测屏线借口JLCD1  40脚39脚有19V供电,1脚和2脚+LCDVDD_CONN没有3.3V供电,一路追查发现Q2451的2脚PCH_ENVDD信号没出来导致的屏上没有3.3V供电,这个信号应该是当主板CPU显卡都工作以后南桥发出的开启上屏3.3V供电,让屏幕正常工作,断电测试发现Q2451阻值2脚阻值2欧,正常应该是500左右才对,短路了。拆掉Q2451再测还短,PCH_ENVDD这个信号是直接由南桥SLJ8C发出的,于是果断上BGA拆掉南桥,再测Q2451的2脚不短路了,料板上拆了一个SLJ8A换上,测2脚阻值500多,正常了,通电测试,电流跳到0.7几又跳一次到0.8几,但是屏幕依然没显示,测PCH_ENVDD没出高电平信号,外接USB大小写也不能切换了,这俩南桥肯定是通用的,难道料板拆下的也是坏的?于是又在料板上找了个SLJ8C换上,,奶奶滴,,现象跟换SLJ8A一抹一样啊,,这时候不敢乱动了,,想啊想,,想到以前修好好几个E531电流调到三四次不亮都是刷BIOS好的,,于是拆下南桥BIOS U5刷完装上再测果然显示了,,装机再测一切正常,,,,,还有就是这个机器显卡不爱坏,南桥和显卡都是带黑胶的,千万不要乱干显卡,否则可能会越修越糟糕,一点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图纸给分享给大家,谢谢

IBM E531 VILE1_VILE2 NM-A044 MB.pdf

网友:
这电脑修的还蛮曲折的,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  烧了个洞的还能修 这运气好的很......也就是说  换掉烧毁的芯片 再刷个BIOS

网友:
我只修机器不报价,报价是我业务员的事情

网友:
还有南桥也坏了,主要是换这个带黑胶的南桥费点事

网友:
修电脑不易啊!其中的曲折经历谁能理解的到!

网友:
桥不知坏没坏呀。呵呵!楼主没换回去吧

网友:
南桥肯定坏了,PCH_ENVDD信号都短路了,还用试吗?大哥

网友:
掉电问题真心不好修,最怕这样的故障

网友:
烧这样楼主也修好了 技术不错啊 还好估计烧的地方 板层没什么线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加分鼓励!掉电的不太好修

网友:
是两个芯片上烧了俩小洞,板层问题不大,就是CPU供电芯片下面的焊盘掉了两个点,补细铜线焊上了。不是很费事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容易坏,先简后难,不要盲目换大件

网友:
BIOS是挺容易坏的   早上有台还是3个BIOS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机器显卡都很少坏了

网友:
技术厉害的还是大有人在啊,现在的板子,真心不想钻研了,集成的东西太多......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