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11显卡板

楼主(2017-07-28):
奇葩的问题呀   两个一模一样的显卡板  主芯片都是一个型号   为什么测量的对地值不一样   图里面那两个并排的电感    右边的是某宝买的   左边的那个我自己买了显卡芯片换上之后测量那两个电感对地为001     某宝买的对地10     还以为没有焊好芯片   拆了重装结果还是一样    又拆了重装还是对地    MD   不管了装上机器试试  结果也是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一模一样的显卡板为什么数据不一样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这个阻值低的问题别盲目干核心,检查供电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低的问题别盲目干核心,检查供电先。。

哥   我两个板子都是好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网友:
电感是供电电感,可能是上\下MOS管寄存的电量不同,阻值才有了差异.

网友C:
楼主现在肯定觉得哭笑不得,被阻值给欺骗了,本来已经修好的显卡板搞的自己又是重植又是买板的,修好就好了,这问题没必要去钻牛角尖,买的给退掉,给客户交工收钱就好了

网友:
关键看两个显卡是不是都工作了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2个显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肯定觉得哭笑不得,被阻值给欺骗了,本来已经修好的显卡板搞的自己又是重植又是买板的,修好就好了 ...

不是纠结  我以为是短了所以一直都没有上机试试

网友:
核心芯片一样不?显存片子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我两个板子都是好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哥,你那个001阻值的卡子上机能亮?别吓我,这不是短了么

网友:
有些显卡如630 都是一样的芯片 背面的电容阻值也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