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480卡win7LOGO

楼主(2017-07-28):
修了一天   脑子炸了     克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释放的时候  卡在  win7logo   那里
xp  win10   都装了  手动版的  也装了  还是卡
没办法  拆机   换  cpu  内存   网卡 声卡摘了 还是 卡
没办法 只有搞南桥了   SLJ8E 换个南桥  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我都是先检查外设  网卡导致这种问题的比较多  再换桥

网友A:
幸好前两天的G465C卡Windows logo是网卡坏了,这种问题还是耗时间的,修好不容易啊,客户看到现象以为小问题,殊不知我们在背后花了多少功夫。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好前两天的G465C卡Windows logo是网卡坏了,这种问题还是耗时间的,修好不容易啊,客户看到现象以为小问 ...

是的  老师说的对
就是这个理

网友:
这种问题可着实难搞  要先从软件层面慢慢排除  比较费时间

网友:
这种问题可着实难搞  要先从软件层面慢慢排除  比较费时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