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贴神舟k480 烧的6脚小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28):
先贴上上次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0430-1-1.html

上次发的帖子 找了好几天这个芯片论坛上也求助了没办法还是找不到 今天有时间了 再来治他
看这个芯片肯定是个供电转换的左下角线格外粗肯定是供电, 左上角电感肯定是输出了   供电测了5v  再知道输出就好办了 跑线到了图中蓝色圈里的电感再然后通到南桥背面 肯定是南桥的供电别的地方没跑出来了

实在没法拆掉南桥,跑线到了图中红色圈里的4个点 这下怎么办呢 找个有点位图的hm65或77的板子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找到g470点位

找到相同位置看下面是+vccpnnand  找到图纸

知道了吧 是南桥1.8v供电 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6脚芯片 (知道了也需要订货麻烦索性就改个上去)怎么找肯定是简单点的1.8芯片比较好 就是apl5930了 这个可以调的

找个薄点的板子好剪 正好有个鸿基的废板(无线网卡旁边剪掉的就是)把调电压的电阻按比例换一下

对比图纸把供电连到6脚芯片左下角 开启我测了是左上角 电源ok信号没找到也没事不用连了

开机ok

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修好也是厉害,花了不少功夫还是值得

网友:
很有耐心,要是我就不修了,看见头痛

网友A:
找个液晶驱动板上的1117-1.8不更简单?

网友:
你这个移花接木搞得比较高明  无图 无点位 最终都有办法找到问题  值得加分

网友:
厉害了,学习学习、  楼主精神可嘉啊 哈哈....

网友B:
不是到功率大不大啊 要是大 发热量的事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液晶驱动板上的1117-1.8不更简单?

不知道1117功率够吗  没修过台式机和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到功率大不大啊 要是大 发热量的事是个问题

正在测试呢 不知道原先这个6脚的功率多少 我看了这个apl5930 1.2a的不知道够不够呢

网友:
又是剪板哦 真是厉害哦     每次在原来地方改太麻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楼主有点厉害的  这样都被你修出来

网友:
能修亮就行了!!这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修好也是厉害,花了不少功夫还是值得              哈哈

网友:
猛龙过江。。。厉害  老火

网友C:
没图纸的机器 就是那么蛋疼。  烧了个零件都查不多 。  神舟的机器好多都没图纸  无语

网友:
楼主,辛苦了,你能修好这个机器也是废了好大的劲 啊!这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的机器 就是那么蛋疼。  烧了个零件都查不多 。  神舟的机器好多都没图纸  无语

关键点位图都没有 而且用的1.8v供电芯片这么偏  芯片也是 用的毛代码也找不到。。。。

网友:
牛逼,修这机器看样子时间花了不少,修好就好,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