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60刷bios后报错

楼主(2017-07-28):
0177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0175 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 系统主板

还有个错误代码忘记了。然后,想请教下,这个主板也没有图纸。我想根据图纸可以搜索到,搜索EEPRPM或者WP。各位师傅们,请告知下,这个密码芯片在哪。

NM-A551.没有这个图纸。。。。
然后我根据类似的图纸,对比了下搜素。找到了密码芯片。呵呵。

我拿来参考的是:Thinkpad e450c 版号nm-a211  跟nm-a221通用             图纸连接:http://pan.baidu.com/s/1i545cQ5

对照我这个主板,貌似没找到这个的类似芯片。PCA24S08AD_SO8

哪位师傅告知下我的这个E460密码芯片zaina????

网友A:
楼主可以借鉴之前的图纸,看下密码芯片的标识型号和线路,再在新主板上测试,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建议,后果自负。

停车坐爱风流晚 + 2 + 1 估计这个在ec里面。然后,目的参考。没参考图纸的点位。也不知道对应位置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借鉴之前的图纸,看下密码芯片的标识型号和线路,再在新主板上测试,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建议, ...

v估计这个在ec里面。然后,目的参考。没参考图纸的点位。也不知道对应位置在哪。

网友:
新的机器  密码不是都存BIOS里面吗?

网友:
新机器就是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各种问题

网友: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11-23):
不行 就干 EC吧,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