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战一天成果

楼主(2017-07-28):
裸板一块,二修,+1.05VS_VCCPP上下管烧焦,以拆掉,心想只有剪板才有可能救,剪了4块才成功,还没跑码,换CPU显示OK。

网友A:
4代的 CPU 补便宜哦,小伙子  ,CPU坏了 成本就高了哦

网友:
技术是没得说,整这么久,再换cpu,给客户报多少钱?这价格,换个机子了吧。。。。。。。

网友B:
楼主这样会不会返修,别怪我乌鸦嘴

网友:
确实这种主板维修价格不会低加上U 不好报价了

网友C:
剪的哪里的板,没看明白啊。呵呵

网友:
嘻嘻 这种做法好友创意哦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剪的哪里的板,没看明白啊。呵呵

料板上面剪,和3V5V一样可以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会不会返修,别怪我乌鸦嘴

不会,3V5V和屏背光剪多了,只要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 CPU 补便宜哦,小伙子  ,CPU坏了 成本就高了哦

同行机,高不高跟我们没关系,只要修好,就得给钱,80块丫

网友:
这个厉害啦。。。。 烧板层 最烦的是刮掉板层还有短路。。

网友:
表示没剪过。。。。。。。。。。。。。。。。

网友:
试过液晶剪板的 后来返修 扔掉

网友:
                              怎么放回壳子是个问题啊。

网友:
加分加分,支持楼主,剪板没剪过,相同电路的都可以剪吗

网友:
剪了4块,够拼啊

网友:
这个机器   这个问题坏的很多我也修到几台了不过都是飞线没有像你这样改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楼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个这个位置烧的 CPU也挂掉了 不过没这么严重

网友:
应该出个改供电的通用板子 设计的小点,有这种情况的就能直接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代的 CPU 补便宜哦,小伙子  ,CPU坏了 成本就高了哦

y400 是三代的cpu吧  410才是4代的u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y400 是三代的cpu吧  410才是4代的u

哦 。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