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宏基4741G 不开机 通电自动开机电流0.03-0.45-0.8几不动了,换内存还是一样,不插内存也一样,看来不是内存问题,那就拆机吧,拆开看到修过,处理过进水痕迹,腐蚀比较严重,焊的七零八落的,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基本焊的都是电容之类,没有啥大碍,

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那就从这入手吧,上内存测试卡

测VDDSPD3.3V   VDD 1.5    VTT 0V     VREF 0V    复位 0.15    VTT和VREF 都不正常,从这下手深追,打开图纸看走位M_VREF_DQ_DIMM0是由DDR_VREF_S3过来的,

继续找DDR_VREF_S3是由U54(RT9026) 6脚发出 测无电压,测U54工作条件,3脚0.75V VTT无输出  VIN供电正常        S3有信号电压3.3V,S5无信号电压,问题就在S5 ,  S5是由PM_SLP_S4#开启
测PM_SLP_S4#由南桥发出,测别处都有3.3V电压,只有在U54处没有,可以肯定的说断线了,开心的直接飞线过去

上电测试还是一样的电流,测VTT 0.75出来了,VREF也都有了,为何还不行,郁闷了·!无意间测到U55    5V_S5转5V_S0 转的电压只有3.0V,感觉不对,先看了看5V_S0去的地方,也没多少地,CRT HDMI 转3D3V_S0_DAC  转5VA_S0 还有很多接口,就不多看了,直接连过去,上电试试,待机也没高,电流蹭蹭的上去了,接屏看,ACER 大LOGO出来了。上硬盘测一切正常 ,也懒的去查为什么 5V_S0只有3.0V

网友:
进水的腐蚀严重修起来比较麻烦。像这种,特别怕不稳定。不过找到故障一般就OK了。

网友(2020-06-07):
这板子貌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