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3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28):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E130的机器,开机掉电。拆开主板没进水没腐蚀,BIOS刷了不行,南桥重做了也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这次求祝大家谢谢。

网友:
掉电能亮机不 是不是缺少电压  说详细下

网友:
电压都有,电流上到0.56然后掉电.

网友(2018-01-04):
我这个也是电流上到0.56就掉电    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