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400开机报警

楼主(2017-07-28):
开机报警1声3声3声1声,换了内存不行,刷BIOS有两个BIOS开始刷了8M不行后面刷了4M的才OK

网友:
看来这个属于通病呀,以前修一台也是这个程序坏的!

网友:
我觉得需要亮机图片吧        不然不能让人信服

网友:
4m的是ec的开机程序吧,一般不开机刷4m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下次可以附上正确bios的下载链接

网友:
是不是两个同时刷才可以呀

网友(2018-06-11):
这样的报警声遇到过,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

网友:
属于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