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6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7-28):
同行客户拿来一个主机不跑码,是AM3平台的。换了一个电源现象一样,那肯定是主板问题拆机测量没有桥供电和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  看了一下桥供电芯片是6103SB直接找一个料板拆一个芯片换上再次测量还是一样。【大神级的不要笑啊,从这里开始转弯路   把它当INTEL的修了】换了芯片现象一样肯定不是芯片问题,然后在论坛 下载此板图纸 测量一脚5脚有12V供电,7脚VREF开启为0V,7脚VREF来自于1.25VREF_NB通过R308给的到达U22   7脚。1.2VREF通过R309与R307分压所得,测量1.25VREF来源有U24第六脚过R369输出直接测U24第六脚没有输出, 然后测量U24工作条件1脚供电5V正常,8脚EN0V.追查8脚EN如图来自于PWR_GOOD通过R375给,PWR_GOOD来自于U3 CPU供电芯片第37脚,前面说到没有CPU供电肯定没有PWR_GOOD啊,测量U3第37脚果然 没有, 开始测量U3工作条件10脚VCC  5V, 24脚EN0V  ,追查EN来自+12VIN通过R25与R26分压所得,受控与Q4,测量+12VIN正常12V,Q4是一个NPN三极管,要想C级为高,B级要为低电平, 实际测量Q4  B级为高电平,B级电压来自于VCORE_EN#通过R20到达Q4  B级   由VCC5_SB通过R13提供上拉。测量VCORE_EN#为高电平   受控于Q15,由图纸信号可以看出VCORE_EN#是低电平有效,VCORE_EN#要为低电平 Q15G级就要为高电平   Q15G级要为高 Q16G级就要为低    Q16G级要为低就需要Q14的2脚和5脚为高【Q14为NPN型双三极管】实际测量VCOER_EN#为高Q15 G级VCORE_EN为底Q16 G级为高  Q14   2脚 2V   5脚0V    要想Q16G级为底   Q14   5脚就必须为高,Q14   5脚来自于VDDA_25通过R112与R107分压所得,测量VDDA_25  0V  VDDA_25来自于U8    测量U8   1脚VCC3   3V 正常  3脚EN  5V正常  5脚输出0V     由此得出U8损坏,料板上找有一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再次开机测量CPU供电有了,但还是不跑码,再次测量桥供电依然为0V , 想到前面换过一个U22芯片,是不是换的芯片有问题,把原芯片再次装上开机点亮, 此板修复这个是修好之后拍的照片 写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和加分

网友:
一句话,就是INTEL的板修多了,一下没转过弯来

网友:
一时没转过来但还是老司机上路。。。。

网友A:
老司机就是好啊 小小白 看不了全部 更下不了图纸

网友B:
Intel的修多了,呵呵,不过AMD的板子大多都是桥问题,其他的地方坏的真心少,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就是好啊 小小白 看不了全部 更下不了图纸

严管版块需要实名认证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的修多了,呵呵,不过AMD的板子大多都是桥问题,其他的地方坏的真心少,非常少。

看来是位高手,都能总结出这样的结论。

网友:
楼主你重复多发了一个贴,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C:
1.25vref_nb经过的R308都没安装,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5vref_nb经过的R308都没安装,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R308装没有装不知道了,反正是换U8好的是真的

网友(2017-09-23):
引用 网友C:
1.25vref_nb经过的R308都没安装,楼主是不是看错了?

R308 没装  他用的是1_2VREF分压得到1.1VREF     ,1_2REF同样也是来自于U24